有关程序的暂停

楼主(2018-07-10):
77和75有轴暂停功能,复位后可以接着原来的位置走定位,但是轴多了怎么处理好,一个一个的向UG传1太麻烦了

网友A:
是啊,想停就停,还是简单不带模块的好。
六七十个轴,一个个传1,传0,很麻烦啊

网友B:
变址加循环,程序量也不大
下载积分:+1(onlymark)

网友C:
变址不错,做个FB也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onlymark)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赞成变址做

网友E:
用EXCEL直接做好指令表表格,然后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