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develop2和伺服电机

楼主(2018-07-10):
在用mt-develop2测试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总是处于OFF状态。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将急停,限位等等开关接线。
或者上面开关,在参数里面设置成常开。
就可以测试正反转。
lishunlong86

网友B:
问题比较模糊:
1,如果你只想测试电机,只需要将伺服驱动器通电,电机线和编码器线接好,并将伺服驱动器的拨码开关拨到测试模式即可用软件控制了。
2,如果你想用MT软件编写控制程序,这里的设置就很多,软件的参数设置,伺服参数设置,SFC编写等。

楼主:
只需要测试电机,接线都没问题。在MT-develop2里进入测试界面后,进行点动操作,提示轴1处于OFF状态。还想问一下,伺服放大器的使能端是什么,测试运行时Q172DSCPU的EM1需要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