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楼主(2018-07-11):
smart现在用网线下载程序,台式电脑只有一个网口,每次下载都要拔掉网线再下载然后再插上很麻烦,听说用路由器也可以下载程序求问该如何设置,有试过的嘛,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把PLC和电脑插在一个交换机上,IP设为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QQ: 2490453455

楼主:
IP地址为自动获得的,如果改为PLC地址相同,会不会上不去网

网友B:
自动获取的不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台试电脑很不方便的
淡淡的春天

网友D:
用交换机,然后IP段是同一个就行,地址不要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交换机,然后IP段是同一个就行,地址不要冲突

网友E:
如果你是在家里练习的话,干脆把台式网线拔掉,练习你的plc就可以了,还上什么网。需要上网用手机即可

网友F(2018-08-25):
同一路由器,同一网段,不同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