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三菱plc485通信?

楼主(2018-07-11):
新手小白 请问一下fx3u系列plc 如何与6个超声波传感器建立485通信?通信程序应该怎么写?为什么需要通信程序,通信程序怎么用?求高手指点一个简单的程序实例!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是就6个超声波传感器可以用模拟量模块来做

楼主:
这个通信属于那种通信啊?plc 和 传感器,需要设置主站从站么?

网友B:
485通訊看是MODBUS還是一般的ASC,依據超声波传感器給的資料做發送,再將收回的內容做整理即可。

网友C:
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D:
能不能使用一主,多从试试?

网友E:
用 Modbus RTU PLC做主站 超声波传感器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