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VCPU与FX3U通信如何实现

楼主(2018-07-11):
目前手上有个项目有多个工作站,第一个站是三菱Q03UDVCPU,同时配备了QJ61BT11N(CCLINK主站模块),其余工作站均为FX3UPLC,如果为FX3U的站点配备CCLINK模块,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多站点通信?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CCLINK通讯,FX3U加一个从站模块 FX3U-64CCL
真诚感谢!

网友B:
CC-LINK 最简洁与暴力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9-05-28):
看通讯数据量大不大 如果打就选择以太网 如果不大 就C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