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1):
就这些画红字的

楼主:
为什么有些存储器前没有字母,这里有,还有这个V100.v102什么意思,怎么用的

楼主:
还有怎么选取,我不可以用VW1. VW2这些吗,这里要用VW10. VW100这样是为什么

楼主:
没有老司机指教吗

网友A:
你还是先看手册吧

楼主:
好像手册里面没有具体讲解

网友B:
我新新新人,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用了VW1就不能用VW2,用了VW100就不能用VW101。如果说明书上没说的话,可以去看看交叉引用说明说上咋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怎么选取,我不可以用VW1. VW2这些吗,这里要用VW10. VW100这样是为什么

W是字,占16位的储存内存;VW1说白了,占用了VB1与VB2的内存,而VW2是占用VB2与VB3的内存;如果用了VW1后,又用VW2的话,会导致数据错误,所以用了VW1就不能用VW2,而下一个是用VW3;

你说的有些储存器上没有字母是指哪一些?我好像没有在你的图片中看到

我也是个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指正
就那个什么final count 那些字母,有些时候是没有的,另外谢谢了,

网友E:
有VW1吗??????? ,不是VW0,VW2,VW4,VW6一直往后
今晚吃鸡!

网友F:
用VW有字母是因为定义了这个字的符号,用V100.0没有字母是因为没有对这个地址定义符号。

VW这个字的地址间隔两个单位使用,也不是说不能用VW1,用了VW1不能用VW0和VW2,下一个地址应该用VW3,用了VW0不能用VW1,下个地址应该用VW2。也不是说绝对的VW1这样的地址不能使用。
了解了,谢谢!

网友G:
V100.0是一位,VW100是16位(包括V100.0-V101.7)
1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VW有字母是因为定义了这个字的符号,用V100.0没有字母是因为没有对这个地址定义符号。

VW这个字的地址间隔两个单位使用,也不是说不能用VW1,用了VW1不能用VW0和VW2,下一个地址应该用VW3,用了VW0不能用VW1,下个地址应该用VW2。也不是说绝对的VW1这样的地址不能使用。

10楼说的比较好
淡淡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