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用sm1231tc模块测量温度,经常出现在实际温度框中显示#

楼主(2018-07-11):
s7-1200用sm1231tc模块测量温度,经常出现在实际温度框中显示#

网友A:
数据超范围了。
比如,你只能显示99.99,我现在数值是100
就####
专心搞钱

楼主:
但是数据并没有超范围,只要关一下电源就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传感器断线了吧

网友C:
触摸屏显示格式设置问题

网友D(2018-08-21):
热电偶要用绝缘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