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三菱QD75模块做定位控制

楼主(2018-07-1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用三菱的QD75D2N模块做定位控制,在gx works2的智能模块JOG测试能给脉冲,但电机就是不会转,接线照着手册上接应该没问题,模块和伺服驱动器发脉冲方式都是双脉冲,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A:
极限位置设定了没,有没有报警?

楼主:
限位极限就绪我都屏蔽了,没有报警!伺服的参数有没有比较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位置设定了没,有没有报警?
我限位和就绪都用参数屏蔽掉了,伺服有没有什么一定要设的参数?

网友B:
能发脉冲说明你参数没啥大问题,你主要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和伺服的参数设置,心细点没啥大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
谢谢你这么详细地解答问题已经解决,son的线松了
关于三菱QD75模块做定位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