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编码器是什么型号的,急急急!!! 在线等

楼主(2018-07-11):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编码器是什么型号的,急急急!!! 在线等, 绝对值的还是增量值得 转一圈发多少脉冲,还有电压是多少,轴颈,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看接线,绝对值一般8根线以上,
增量式一般只有5根线,
电压,你找一下接线的电源就清楚。
增量式可以拆开看一下码盘,就知道多少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