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声波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8-07-11):
请问1、超声波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2、通过485协议与三菱plc通信后传输的是什么信号?
3、信号存储在哪里?如何调用?
有没有专家可以帮忙给弄个通信程序?8个超声波传感器与三菱fx3u通信程序。。。。

网友A:
1,超声波输出有各种信号,电压,电流,通讯等等。
2,485通讯和电脑上网类似的传输信号。
3,信号存储在芯片,怎么调用?看说明书呗。

网友B:
超声波传感器输出的只是声波(声频)信号,这个信号不会自己变成电流、电压、通讯等信号,必须通过其他转换器件才能变成电流、电压、通讯等信号。
也就是说,超声波传感器发出的声频信号通过空气、固体、液体直线传播,通过转换器接收再转换成其他形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