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算出电子齿轮分子分母
lhz333

楼主(2018-07-11):
因旧驱动器烧坏没参数,现新的电子齿轮不会设。已知是编码器2500减速比1:10电机一圈工作面移动10mm谢谢

网友A:
沒說精度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說精度
[/quote
是切割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齿轮比分子分母,你就设每圈多少个脉冲就好了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說精度
200微米左右

网友A:
分子25000分母1000
約分 分子25 分母1

网友C:
分子2500*4*10=100000其中4为4倍频10为减速比,分母10000.约分后10:1。这样就是一个脉冲1UM

网友D:
你这是什么驱动器?松下的话可以直接设置多少个脉冲转一圈,就不用设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E:
台达的话我一般是128:1或以128的倍数增加,但设128的4倍就显示位置控制误差过大,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lhz333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回复
怎样能算出电子齿轮分子分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