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OV R0Z0 D7010怎么理解?

楼主(2018-07-11):
DMOV R0Z0 D7010怎么理解?
将R0Z0的数据存放入D7010?
可这里的R0Z0怎么理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R是断电保持型寄存器,Z0 是变址寄存器,给Z0内不同的值,R0Z0就表示不同的寄存器地地址。例如:Z0=0,则实际指的是R0,Z0=1,则实际指R0+1=R1,以此类推

楼主: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2022-07-16):
1楼回答正确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