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止后能否直接断电?

楼主(2018-07-11):
用伺服电机控制一个油泵带动油缸伸缩,等到位后,伺服停止转动,但是此时伺服仍然有电流用来保持不动,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我此时可否直接将电源断掉,减小发热省电,就算伺服断电后有点转动都没关系,等到要用的时候再启动伺服,大概每分钟启动一次,这样会不会烧掉伺服?

网友A:
伺服正常使用别断电就可以了 耗不了多少电的 频繁通断电才会容易损坏伺服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首先驱动器频繁断电就对其不好,容易冲击损坏,其次看你伺服是否带抱闸的,不带抱闸断电使能消失,有震动或者怎么样的会移位

网友D:
不会是想把待机的耗电也省了吧,这种问题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E:
最好就用带刹车的电机,这样断电了也不会有任何动作

网友F:
我觉得没必要吧!你这一分钟启停一次对驱动器和电机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G:
伺服工作要SON

网友H:
首先,频繁断电肯定是不好的。其次要实现你的功能,只需要把伺服参数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用手推动了,类似于抱闸力矩的一个参数。

网友I:
只要把 Servo on 的信號 off 掉電機就沒有電流也不會發熱 , 不需要把驅動器電源斷掉
每分鐘 on/off 一次是ok , 關鍵是一天幾次一年幾次 ? 電子元件接點畢竟是有壽命的
但一般接點壽命應該都萬次以上

网友J:
把伺服使能关掉最好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K:
断电源肯定会影响伺服的寿命,控制伺服使能即可,如果只是考虑省电,简直在开玩笑,跟想买个B级车,又想省油,都能买B 级车了,还在乎那几个油钱!

网友L:
如果是觉得没什么用就不要理会这个问题。因为有点画蛇添足。出发点是不对的。首先一台机器,如果就是天天做货,都是亏本的话。马达省电能省多少钱。这些都是忽略不计的。如果连开机待机电费都赚不回,那就没有生产的必要了。虽然说伺服使能可以开启关闭,但是每天频繁操作几百上千次,估计很快又要买配件了。不是Z轴,也不推荐用带刹车的马达。

网友M:
液压上的,建议你用电液伺服,不要用运动伺服控制油泵,电液伺服的话,会通过电机的编码器反馈速度,同时通过油泵出口安装的压力传感器反馈油泵的出油压力,如果用运动伺服的话,主管路的油压值根本没办法控制,会出现压力不稳甚至是爆管的危险。

网友N:
影响应该不大,电流保持不了多久吧

网友O:
路过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