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3u plc以太网通信数据交互求助

楼主(2018-07-12):
各位大佬,我刚接触通讯,请教一下,两台或者3台3u plc,通过以太网是怎么交互数据呢,如果不和N:N这样接线,直接网线接路由器,
如果可以,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A:
有人機的話就透過人機轉,沒人機的話我都是用485ADP MB, 1台3U做MODBUS主站,另2台做MODBUS從站。

楼主:
你的modbus,运用是通过读写指令吗,比如 FORM,和TO,指令吗,还是通过adprw,指令?谢谢

网友B:
做MODBUS链接的话不需要指令!设置好参数,程序主站分配地址和数据交换,具体的话手册挺详细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