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教,FX5U以太网口是否支持MC协议?

楼主(2018-07-12):
请问一下用过FX5U以太网的大师们,三菱FX5U的PLC是否可以用MC协议与上位机通信.是否是只能用手册上面的socket命令写通讯程序才能跟上位机通讯.

网友A:
可以的 支持mc PLC做为下位机 不需要写程序 但是要注意链接节点的问题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网友B:
5U的以太网就是和Q,L系列的内置以太网口的CPU一样,支持MC,TCP.UDP,链接,套接字等
谢谢回复,我清楚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8-10-31):
SLMP就是MC协议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