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我有个工程,用了一台226,一个SMART V3触摸屏,以及四台国产伺服驱动器,我把他们之间做了一个485通信,设置好后,通信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很不解,我在触摸屏上组态了一个IO域,变量是vw100,然后plc程序里用了一个MOV_W指令,将VW100中的值移动到VW200中,然后用了一个MBUS_MSG指令进行写操作,将VW200中的数值写到驱动器內的一个寄存器中。比如我写一个500进去,这个值不会立刻写入到驱动器中,而是我必须手动对plc进行重新启动,就是拨一下plc上的run   stop   run重新启动一下,这个数值才能写入到驱动器中,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样实际操作中很费劲。如何编程才能在不重新启动plc的情况下直接将数值写入呢?

网友A:
程序问题
MOVW是一直操作吗?
MSG,一次只能有一条触发。上升沿触发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MOVW不是一直操作,我在它之前组态了一个按钮,需要按一下按钮才执行一次mov,mbus_msg都是互锁,同一时间只有一条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
MOVW是一直操作吗?
MSG,一次只能有一条触发。上升沿触发

你好,2楼  发表于: 1分钟前| 修改内容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MOVW不是一直操作,我在它之前组态了一个按钮,需要按一下按钮才执行一次mov,mbus_msg都是互锁,同一时间只有一条触发

楼主:
有师傅知道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已经解决了,谢谢二楼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已经解决了,谢谢二楼的回复

庚午年的大哥,说说你如何解决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一次触发一次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