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RS指令!

楼主(2018-07-12):
一、RS指令中的m 和 n 如何来判定?
二、多条RS指令如何运用?能否给一个实例。
三、多个485传感器如何与plc通讯?

网友A:
RS指令需對應通訊內容,依據通訊內容決定M和N的長度。

网友B:
程序里面RS指令用一个就可以了。把接受和发送的数据寄存器个数设置多一点,读哪个站的数据时再写发送寄存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