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同步

楼主(2018-07-12):
编码器接在PLC上,步进电机接在PLC上,需要编码器动步进电机隧动。我之前用SPD指令监控编码器A相动频率然后把这个频率给步进电机,这样有个延时,达不到要求。哪位师傅做过这样都项目?

网友A:
我做过
三菱的普通PLC肯定不行 Q的可以
但是有国产PLC 可以 要选择支持电子齿轮的PLC
加个FX2N-10PG定位模块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