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权限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威纶TK6071IP的触摸屏,设置了1、2、3三个不同密码的权限,当用高的权限登录操作后退出到密码验证界面,再用低的权限登录,甚至使用任意的用户名和密码都还有登录过的最高权限,好像是退出到密码验证界面时没有退出权限一样的,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是哪里没做对吗?
PS:密码登录方式使用的用户名LW9219密码LW9220确定LW9050方式。

网友A:
注销了解一下

网友B:
退出时用LB-9050可以解决。

网友C:
沒有做登出的動作,方便看一下你的程式嗎?

楼主:
描述:登录画面
使用密码登录的时候如图片所示

楼主:
请教二楼:我只是在密码权限内切换基础画面到密码登录画面,这样无法登出吗?可以抓个图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用位状态设置元件,当窗户关闭时设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二楼:我只是在密码权限内切换基础画面到密码登录画面,这样无法登出吗?可以抓个图指点一下吗?
可以啊我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