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不知道在程序中m8123使用?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A:
这不就是个RS232C接收完成标志吗?  接收到就ON了。怎么用还用讲。

网友B:
接收完成ON,這時候要把接收資料搬到其他位置,再設為OFF,才可以繼續接收新的資料,以上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完成ON,這時候要把接收資料搬到其他位置,再設為OFF,才可以繼續接收新的資料,以上是我的理解

请问M8123 会不会自动的复位呢?
还有我在程序中加了如图的程序  但是计时器与INC都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RS232C接收完成标志吗?  接收到就ON了。怎么用还用讲。

请问需要在程序中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