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经常烧坏接触器和断路器,除了增加变频器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2018-07-12):
抛丸机抛头电机11KW,接触器型号是CJX2-3210,断路器型号是DZ108-32。用接触器直接控制电机,一次运行时间在30分钟到1小时,经常造成接触器触点粘连后弹不上来,或者断路器烧坏一路不通缺相,除了加变频器外,大神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启动电流过大啊,你用钳表测测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电机有问题要修电机,不是换接触器断路由器。

网友C:
1、确保所买接触器与断路器质量有保证
2、接触器型号再增大一个等级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真诚感谢!

网友D:
接触器放大1-2个等级,断路器更换个型号,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真诚感谢!

网友E: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电流变大。

网友F:
CJX2-3210 太小,
频繁启动,用6511.
或者星三角启动。
国产3210也就用3KW左右比较合适。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热心助人!

网友G:
看型号就猜到是正泰或德力西之类的接触器了,换个施耐德的接触器试试吧,真不是给施耐德做广告,以前厂里有几台丽驰的加工中心,原厂配的是施耐德的接触器,用了近三年,换刀臂电机的接触器坏了,由于是地处小县城,不能第一时间购买到施耐德,就买了正泰的接触器暂时替代,谁曾想两个多月就废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我厂用的上抛和下抛11KW,接触器CJX24011空开DZ47 60A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真诚感谢!

网友I:
先确定电机的电流是否和标示相符,如果变大要修电机,如果正常常就要买质量有保证的接触器

网友J:
换固态继电器控制,或软起动器

网友K:
3楼和6楼是行业人都该看明白了。老师也少有这么细致说。

网友L:
11KW及以上的 建议星三角启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3210太小,一般3KW电机就要用3210
DZ108系列断路器本身不好用还危险,换其他型号。
自学

网友N:
接触器及断路器选型过小造成的。11KW三相设备,正常运行时纯电阻型理论值(功率因数为1时)都达到16A电流,电机属感性设备,正常运行时能达到0.8就很好了(此时电流20A以上),何况启动时甚至才0.3-0.5,按0.5算,电流>33A,已经超了所选接触器及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更换接触器及断路器是肯定的,最少额定电流40A以上(接触器),断路器选50A的D型的吧。电机防护用热过载保证就行,不必用断路器来防止。
下载积分:+3(cunguang07) 热心助人!

网友O:
交流接触器放大1-2个容量等级

网友P:
抛丸机11KW电机用变频器或者的软启动器是不合适,因为此电机正常工作在超负荷状态,就算是满负荷运行用变频器也极易报警,所以不建议用变频器,还是将接触器型号加大为好!
以上是个人建议!
下载积分:+1(cunguang07) 真诚感谢!

网友Q:
直接启动的建议接触器和断路器加大1-2级

网友R:
我公司95KW的接降压启动用一年都没坏

网友S:
测量电机的三相电阻跟电流,看是不是平衡,接触器跟空开加到50A,用手摸下电机外壳的温度是否均匀,我曾遇到过抛丸机电机转子断条的,也是开不了多久烧接触器触点。
学到老

网友T:
明显接触器和空开小了,11KW,一般最小用40A,不要用正泰和杂牌触点电镀不好。瞬间启动触点质量差!

网友U:
负载端这么大,接触器承受负载这么小不匹配,
好好赚钱

网友V:
引用 网友K:
3楼和6楼是行业人都该看明白了。老师也少有这么细致说。
NIREN
工控人加油

网友W:
频繁启动的话 接触器要放大几个等级最好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X:
选型没问题,品牌差了,质量不行。如果安装位置够就用6511,如果位置不够就用施耐德、西门子、常熟开关厂标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