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如题!三路模拟量输出,有一路不正常,输出模拟量忽高忽低,不稳定,看有谁能接远程在线调试,或者告知方法,目前程序编译通不过,有错误
附件: 富士13线同步plc (1).rar (379 K) 下载次数:51

网友A:
编码器,模拟量输出不稳,程序编译出错。你思维跳跃的程度别人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模拟量输出不稳,程序编译出错。你思维跳跃的程度别人跟不上。

程序编译出错是因为程序是他上载的,并非源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编译出错是因为程序是他上载的,并非源程序。

编程软件缺少组件吗,还是不支持上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缺少组件吗,还是不支持上载。

支持上载,但是上载的程序没有符号表,一切用内部地址替代,这种程序看起来基本非常的花时间,没有绝对的功力几乎是天书.

同时,如果ENO端子上没有连接变量的话,那么无法转化为梯形图.

网友A:
是的,有的小系统不如自己重新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