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这个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替代通信线,在两台PLC之间进行通信。可以减少通信模块或者IO交换用的继电器。
详细内容请参考got2000画面设计手册第九章,在got后台动作的功能。
手册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A:
能介绍一下这个功能么?做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介绍一下这个功能么?做啥用的

一楼已经说了,两个PLC之间需要交换数据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
那是一个触摸屏连着两个plc的情况下么?
引用 楼主:

一楼已经说了,两个PLC之间需要交换数据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触摸屏连着两个plc的情况下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