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三菱MR-JE-300A的驱动器和HG-SN302J-S100的伺服电机。
位置模式,电机停下来就一直来回晃动个不停,自动调谐1,自动调谐2,还有MR-configurator2里的一键式调整也试过了,但是停下来就是来回晃个不停。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之前的一般自动调谐都没问题的。
跟PLC输出的脉冲没关系,用MR-configurator2里的JOG动也一样,动正常动,停下来就来回晃。
机械结构是伺服电机用皮带带了几个辊筒。
还望高手大神前来指点指点该怎么调增益,按照网上说的调了调没多大作用感觉。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三菱的自整定做的不好
不如松下 很多情况下都是手动设定增益不叫好使
还有 选型的时候注意和你设备的惯量匹配

楼主:
确实发现了,自整定不好使。
惯量很小的,电机直接皮带带几个小辊筒,因为跑起来监控也才2左右。
大神这种情况调增益有什么先后顺序嘛?模型环、位置环、速度环什么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在线监视,看一下负载%

网友C:
看到你说是直接带的皮带,,建议检查下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监视,看一下负载%

查看了,实际负载60%都不到,启动的峰值负载也就150%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琢磨了一下午不来回晃动了,但是停下来还是会来回晃两下才停稳...大神们接着来指导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加个减速比5左右的减速机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三菱伺服内部的一键式调整,响应模式你可以选择HIGH模式调整实施看,你说启动的时候负载率150%,估计响应模式选HIGH\来调整伺服的适应性会好点,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F:
7樓說得對,伺服馬達直接帶同步帶就會存在此問題,這個是機械的方案有問題。我之前也做過一個設計,由於減速機的交期較長,直接用馬達帶同步帶,出現和樓主一樣的晃動現象,我估計原因是伺服馬達停止位剛好是同步帶半個齒的位置時,這個反力矩和馬達停在一個齒的位置力矩是不一樣的。後來減速機裝上后就沒出現此問題了。

网友G:
路过学习学习,不过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不是三菱伺服。当时调了一下驱动器的增益就好了。

网友H:
没带减速机,惯量太大,刚性调到最低,加减速时间加长。

网友I:
伺服电机功率不够!!!!!
****
另外那些整定参数绝壁是可以的。

网友J:
我的也是这样的,伺服带一个皮带运动,原来设计选的100瓦的电机,晃动,后来换400W的还是晃动

网友K:
增益没有调好呀,刚性比调低了吧

网友L:
这种情况建议加减速机,调自动增益效果不理想,手动增益可以调好,慢慢加惯量和增益

网友M:
之前遇到伺服抖动问题,都是调调钢性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伺服电机功率不够!!!!!
****
另外那些整定参数绝壁是可以的。
负载率60%都不到,怎么会功率不够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老师傅们提出的宝贵意见...
其实昨天估计老早就调好了,一开始的停机以后来回晃个不停,用伺服的自整定确实不行,还是来回一直晃,用MR2的一键式整定也不行。后来百度到一篇用MR2一键式整定的介绍文章,把自整定时来回定位的急停急起频率加大了,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但是停机的时候还是会来回晃两下。其实到这里伺服增益已经好了,但是因为布局的原因,皮带轮那边观察不太方便,所以就还在纠结增益参数的问题。后来才想起来去看皮带那一块,原来最后的来回晃一下是惯性带动皮带的形变造成的,电机停了以后,辊筒的惯性先拉扯皮带,后皮带的弹性又拉回来,外部机构就看到停机来回晃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N:
我以前调 伺服带皮带轮 也是怎么也调不好,同一批次的伺服带 丝杆都没问题, 直接带皮带轮就是怎么调也不行, 后来 还是有点噪音 其他差不多就算了

网友O:
把刚性调大一点,默认16调到24左右,如果还是抖动就是惯性导致的,建议加个减速机,我刚好做一个项目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P:
加个减速机就解决了。

网友Q:
增益过大

网友R:
不断使能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外部惯性导致的伺服抖动,实际上还是你电机的刚性或者说扭矩不够大。所以先调整速度环增益,能大则大,如果速度环增益大到停机抖动,就再小一点。这种情况下再来看是否会刹车抖动,如果还是抖动,建议更换扭矩大的电机,或者增加减速机,减速机的作用也是通过增加扭矩来实现抑制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