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使用VB.net语言,基于MX Component里面的MITSUBISHI.Component 读写Q04UDV里面的内存地址
**************
第一步:使用VS2012新建一个VB.net的窗口程序

第二步:添加引用DotUtlType

楼主:
卡在版本上了,无法调用
报警如下:

网友A:
你试一下在工具菜单的下得选择工具箱里直接调用组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去更新mx 4,最新版的支援到vs 2017
試試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更新mx 4,最新版的支援到vs 2017
試試看

我当前的MX版本是最新版4.16S
见下图:

网友C:
您好,這個可以監控超過20個PLC點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在工具菜单的下得选择工具箱里直接调用组件

我试过了,
可以找到。也能够添加进去
但是运行的时候报错

我猜测是.NET版本混乱,  32位 和64位混乱

楼主:
当如何解决呢?

***********
警告    1    所生成项目的处理器架构“MSIL”与引用“MITSUBISHI.Component.DotUtlType,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6b44489e63a9c4bd, processorArchitecture=x86”的处理器架构“x86”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运行时失败。请考虑通过配置管理器更改您的项目的目标处理器架构,以使您的项目与引用间的处理器架构保持一致,或者为引用关联一个与您的项目的目标处理器架构相符的处理器架构。    GszCopyUtlType

****
意思就是说,DotUtlType是X86的。

楼主:
下个步骤
添加了代码,
也可以编译成功,可是!
无法运行,为啥?
因为下图:

混合模式程序集是针对“v2.0.50727”版的运行时生成的,在没有配置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在 4.0 运行时中加载该程序集

楼主:
GszCopyUtlType.zip (105 K) 下载次数:145 经过一番磨难
终于OK
<startup useLegacyV2RuntimeActivationPolicy="true">
        <supportedRuntime version="v4.0"/>
    </startup>
************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3190841/fileloadexception-with-net-4
***************

楼主:
关于标签,需要继续研究

楼主:
好复杂 ,没有太明白要说什么

楼主(2018-08-11):
描述:T
关于标签, 第5章系统标签.pdf (1241 K) 下载次数:36
测试过了

使用的程序是SampleDot2010

楼主:
再次冲锋 基于.NET 控件的方向的标签。

第一步:通过菜单栏里面的工具箱 添加DotUtlType

第二步:运行,发现错误

第三步:添加
<startup useLegacyV2RuntimeActivationPolicy="true">
    <supportedRuntime version="v4.0"/>
  </startup>

第四步:运行无措,继续添加函数

楼主:
第五步 运行,
出现错误
大致就是找不到MXLabelMemLib

在C盘下面找到 然后放在Bin下面 ,然然后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70分了,下面向80分迈进

楼主:
读取随机的标签

楼主:
关于无法加载, 提示窗体创建时出错。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   DOtYtlTape

是因为   没有勾选:App.config-编译-首选32位
这个必须勾选。

默认也是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