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ABB机器人的IO板(DSQC 651)能直接带100ma的电磁阀吗?

楼主(2018-07-12):
看说明是数字信号输出,但不知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可以,,不建议!
是跟plc的晶体管输出用法一样的吗?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是否好些?

网友B(2020-07-16):
建议加中继,用不了几个钱。如果IO板有问题更换的话,那价格呵呵

网友C:
最好加中继,保险起见。

网友D:
如果可以用,肯定是要加中间继电器的,I/O板换一下估计大几千

网友E:
目前公司用的652信号板输出都是转继电器的

网友F:
最好加中继转换。

网友G:
直接接电磁阀,阀线圈断电时有反向高压电动势,容易引起击穿。

网友H:
淘宝买个中继板带线圈更换的便宜好用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