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控制步进电机小问题

楼主(2018-07-12):
pto模式时第一段周期增量为什么要用负数,这个理解不了!~

网友A:
就跟加速度一样的道理 周期增量为负 说明周期在越来越短 频率越来越高 加速启动就是这样的 减速停止周期增量就是正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跟加速度一样的道理 周期增量为负 说明周期在越来越短 频率越来越高 加速启动就是这样的 减速停止周期增量就是正的
周期范围不应是从10us或2ms开始么

网友B:
完全看不懂

网友C:
就是发脉冲信号,发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