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2):
三菱FX5U中 U1\G5950.0是什么意思?望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说的是CPU模块后面第一个模块的地5950号里面的第一位,.0--.F共16位,具体表示的是什么,你要去看第一个扩展模块的手册。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说的够详细了呀

网友C:
    Un/Gn   Un:模块号  。Gn:缓冲存储区区号

网友D:
    1楼的是正解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