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触摸屏GT2310报警信息保存的求教

楼主(2018-07-13):
各位兄弟,小弟第一次用这款触摸屏,现在想保存每次机器的报警信息,最近100条就好。以便以后查阅和看哪里出问题最多,之前都是用的威纶和显控。有没有哪个兄弟有过经验,赐教赐教。
爱工控

网友A(2018-08-17):
有一个报警显示的,你找找看。

网友B:
报警记录你可以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不过我也就用到这,这个表格好像不能往下拉那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警记录你可以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不过我也就用到这,这个表格好像不能往下拉那种的
表格是不可往下拉,但可以做下一页的按钮来扩充记录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