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定时值最大就是毫秒,怎么改大单位呀

楼主(2018-07-13):
PLC里的定时值最大就是毫秒,怎么改大单位位分钟呀 哪位大神说说

网友A:
搭配計數器自己寫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B:
IEC定时器可以d h m s ms

网友C:
1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C定时器可以d h m s ms
[attachment=223837]
这是西门子 PLC 还是AB 的

网友D:
最大好像有秒!加计数器满60进就是分钟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F:
像1楼说的,配合计数器使用还不够你使用吗????

网友G:
1楼说的对,加上计数器,可以很大很大

楼主:
OK 搞定了 谢谢大伙

网友H:
这只是转个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