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释解释这个低压启动电路

楼主(2018-07-13):
电路图如图所示,低压启动过程,看现场接触器动作是,先开KM2,5秒后启动KM3,KM3启动后复位KM2(这里看着有大约0.5秒的延迟)然后启动KM1,接着复位KM3(此处大约也有0.5秒的延迟)开始正常供电。187V来自线体总的变频电源,KM1和KM2互锁。
请大神帮忙帮忙解释解释

楼主:
急呐,在线等大神赐教

网友A:
感觉第一步是限流为主,第二步是降压为主,第三步就是运行。
KM1与KM3同时吸合,或者KM2与KM3同时吸合1秒左右会不会出事?

网友B:
第一步是降压,二步为限流吧
KM1与KM3同时吸合,或者KM2与KM3同时吸合1秒左右会不会出事?

楼主:
3相187V电压应该是从变频电源出来的

网友A:
3相187V电压应该是从变频电源出来的,那么,KM2不能与KM1或者KM3现时吸合。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KM2吸合为一次降压启动,加变压器是增加启动负载能力。
KM3吸合为二次降压启动,加电阻为限流和降压
KM1为正常工作了,
下载积分:+1(habfa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步是限流为主,第二步是降压为主,第三步就是运行。
应该不会

网友D:
看样子,7楼讲的可能性大一些。
下载积分:+1(habf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