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新手请教一个三菱PLC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18-07-13):
如图,红格的是一个DHSZ高速区间比较,比较结果不经扫描YO直接输出。(这个我明白)
蓝格的也是一个DHSZ高速区间比较,比较结果不经扫描MO直接输出,然后再驱动Y0输出,(这个疑问是,YO的输出是经M0来驱动的,是否经过PLC的扫描周期影响?还是跟上面红格的结果一样,不经过PLC的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A:
高速指令是中断输出,普通指令是扫描输出。Y1是要受周期时间影响的,Y0就不会。
下载积分:+1(周先生)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