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求大神帮忙看看,不知道哪里出错,读数一直为0

网友A:
请确认下FX3U-4AD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下FX3U-4AD电源电压。。

万用表测量了,是24V的,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2.0V是直接给模拟量的

网友A: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清一下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清一下故障码

重新上电多次了,不过故障码怎么清

网友B:
模块电源异常

网友C: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D:
看资料吧
工控人加油

楼主:
重新编了一个,又可以了

楼主:
ok,实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