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4):
10个伺服做定位控制用三菱PLC怎么样配置比较好呢

网友A:
有钱上Q   没钱就用FX系列的组网

网友B:
FX5U  本体4轴   再加6轴以太网控制    4个JE-A +6个JE-C           也可以6轴走 以太网cc link ie basic   另外4轴走以太网控制 这样的话  选10个JE-C的就好了

网友C:
Q02UCPU+QD77MS16

网友D:
上Q, QD75D4三个。玩其他伺服。如JE-C, cc link ie basic 需要比较熟练。或者有参考的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X5U  本体4轴   再加6轴以太网控制    4个JE-A +6个JE-C           也可以6轴走 以太网cc link ie basic   另外4轴走以太网控制 这样的话  选10个JE-C的就好了

实际用过JE-C吗,CCLINK IE BASIC 和以太网有什么区别。

网友E:
JE-C的驱动便宜吗

网友F:
台达15MC一个主机应该都能带搞定了

网友G:
用信捷XCC一个PLC搞定,用3U用三个并用组网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3664-keyword-fx5u.html
无意中搜到的 也是这个论坛大神的 转发一下

网友H:
在成本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用Q02 CPU+QD77SM16简易定位模块+MR-J4伺服走通讯,想要便宜的话就3个FX3U组合走485协议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台达15MC一个主机应该都能带搞定了

24轴 兼顾了PLC和运动控制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