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8-07-14):
FX3GA的输入采用24V高电平输入,接通感应开关,黑线有17V的电压,但是指示灯不亮,程序里面显示也没有触发,使用感应开关的黑线和24V直接短接,指示灯可以亮。请问,这个最小的触发电平是多少?之前用Q系列的16V的电压也能够触发(3个2线的感应开关串联),但是为什么FX3GA的不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3GA的触发电压比较高,(内电阻太大)要大于18V(18~26V)才行,,,以前的PLC触发电压有的只要大于15V就行。3GA是国产的,设计上面考虑不足;,,以后3GA,要考虑使用低电平输入才可以避免问题,但是会有不安全的假信号(比如线对地短路,搭铁)引起误动作,,,最好选型时,不考虑3GA系列

网友A:
控制输入电压在要求之内,避免一些由于接线的问题导致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