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称重传感器读取在触摸屏实时显示问题

楼主(2018-07-14):
三菱fx2n-2ad 读取称重传感器数值 怎么 在触摸屏显示?
FROM K0 H0 D280 K1
MOV D280 D50
读取 D280
触摸屏显示D50
这样子有没有错?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楼主: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A:
看一下手冊吧,就顯示來說可以直接顯示D280,不須搬到D50再顯示。就使用2AD來說,可能還要再看看手冊因為2AD只讀取BFM#0應該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