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的学习问题

楼主(2018-07-15):
本人只有一台PLC,学习了一些简单的程序编写和指令,没有别的装备了,想学习不知道如何下手,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实际上,没有别的硬件,有PLC,可以把自己的程序下载到PLC里。不接线,可以利用软件来控制输入信号。和GX Works 仿真看起来差不多。有PLC当然是会好一些。模拟一些跑马灯,不用接线,也可以看出输出点的变化。

网友B:
1楼说的太好了,我们好好学习,共同进步
淡淡的春天

楼主:
跑马灯这些都弄过,也下过FX TRN这个学习软件,工作中没机会锻炼,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呵呵

网友C:
慢慢学嘛

网友D:
慢慢地学,认真的学

网友E:
多学习一些指令,后面在实际运用中有个印象

网友F:
先下载gx+simulator6-c+plc仿真软件 然后编写些小程序,看看自然知道plc工作原理

网友G:
只有参与到实际工作中进步才会大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H:
那就看实例了,网上很多设备的实例,也有工作过程,定位,通讯什么的要抓紧练习

网友I:
看好每个指令,然后自己可以试着编写每条指令的程序

网友J:
我感觉自学永远是远远不够的,最好找家做自动化的公司。一定要了解设备的原理,这样写起程序来,才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