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程序编写

楼主(2018-07-15):
三菱PLC串口通讯的程序,说明书上有些例子。但想请教一下实际的程序中,一般最简洁的需要书写哪些固定的语句,包括模块状态的。

网友A:
如果和PC通信只要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
和modbus设备通信的话查看下ADPRW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