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里无法使用RCR指令 有什么办法代替?

楼主(2018-07-15):
在用FX3G写变频器通讯 碰到个RCR指令写不进去,有什么办法代替?

楼主:
有大神能发段 3G-485BD板的CRC校验程序让我参考下?

网友A:
还真有,我上传了,自己搜一下。

网友B:
CRC这个挺头痛的 最好就用ASCII方式通讯吧 要不然计算校验码这段程序很难写
下载积分:+1(qddiangong)

网友B:
像3g一下的PLC 最好就用ASCII通讯,这样校验码比较容易写,3u以上的 用RTU或者ASCII都一样 因为都有对应的指令
下载积分:+1(默默无闻的猫)

楼主:
我试试,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