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5):
做了那么多的电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正常是程序写多少脉冲PLC就发送多少脉冲,伺服驱动器就接收执行多少脉冲。但现在发现伺服会多走,监控伺服驱动器脉冲数会多接收十几个到几十个脉冲,再监控程序里D8140的数值也是跟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数值一样,那是PLC有问题吗?有没有前辈遇到同样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有过,你把PLC换了试一试呀,我遇到过PLC水货发脉冲时会少脉冲个数,更换后好了

网友B:
干扰脉冲

网友C:
我觉得是伺服的问题,伺服接收的脉冲和PLC的一样,说明脉冲数量没有错,也就是没有干扰脉冲。有可能伺服刚性不好走多了,你最好监视编码器的数值,那个是最准的。多多少脉冲都能看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伺服的问题,伺服接收的脉冲和PLC的一样,说明脉冲数量没有错,也就是没有干扰脉冲。有可能伺服刚性不好走多了,你最好监视编码器的数值,那个是最准的。多多少脉冲都能看得到。

伺服收到的脉冲和PLC发出的脉冲数相同,这样的情况还说是伺服有问题?

网友D:
引用楼主六度心寒于2018-07-15 13:46发表的 关于PLC和伺服的问题? :
做了那么多的电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正常是程序写多少脉冲PLC就发送多少脉冲,伺服驱动器就接收执行多少脉冲。但现在发现伺服会多走,监控伺服驱动器脉冲数会多接收十几个到几十个脉冲,再监控程序里D8140的数值也是跟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数值一样,那是PLC有问题吗?有没有前辈遇到同样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还在监控8140这种货色,旧的吗,plc有问题,或是程序有问题。
应该是设定多少脉冲PLC就发多少脉冲,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但现在发现伺服会多走,监控伺服驱动器脉冲数会多接收十几个到几十个脉冲,再监控程序里D8140的数值也是跟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数值一样,那是PLC有问题吗?有没有前辈遇到同样的问

你看看上面回答我的。

网友E:
楼主都说了驱动器接收值跟D8140是一样的,明显是D8140的数值不正常,要么程序有问题要么PLC有问题。如果PLC是行货也全新,那基本是程序问题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首先D8140和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接收量是一致的 基本可以确定是plc这边出的问题 先排查程序 确定没有问题就换PLC试试

网友G:
从你的描述,大致可确定主要原因是干扰问题。
方法,
1,伺服和PLC良好接地。地线要从配电房出来的才行。
2,脉冲电源单独,不能和别的设备供用。
3,伺服在走定位是不能在有高频设备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