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问题 :丢步,抖动

楼主(2018-07-15):
经常调试三菱伺服 问题,感觉丢步,抖动是三菱的通病,请大家讨论下应该怎样调参。
1:丢步:应该检查调试那些 参数。
2:抖动:应该检查调试那些 参数。

楼主:
如果 是抖动,一键调整后还是抖动的话,我一般调大 PA09。

网友A:
干扰,负载惯量不匹配。

网友B:
试试增益一键式自动调整

网友C:
天天搞三菱的伺服,从来没有遇到抖动,丢步的问题……请遵循使用规范。

网友D:
先要排除机械问题,我曾经碰到过,最好检查是机械匹配不好造成,重新调整了机械部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