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问题

楼主(2018-07-15):
设备使用管道真空,一个地方漏真空,会影响其他地方的真空而且影响很大,怎么可以将影响将到最小?

网友A:
加装中间缓冲装置

网友B:
問題太模糊,無法判斷如何處理。
一般加真空電磁閥切斷有問題地方。

网友C:
加个单向阀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D:
每个用真空的地方加装真空电磁阀,还可以加装真空表。

网友E:
先分段监测。然后根据工艺,分段隔离。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支持股楼的说法

网友G:
用单独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H:
哪里漏 就想办法堵哪里

网友I:
有些金属会漏气~~~~~~

网友J: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有气压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单独供负压,可以使用同一个真空源 ,但不只使用同一根真空管,这样会降低影响 ,实测有效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