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亲们好,有没有好用的重量传感器,需要测量重量到一定值后报警的,还有液位sensor,由于容器为较厚的塑料(厚度约1.5mm)有腐蚀性的,有没有符合的感应sensor????谢谢

网友A:
称重传感器,万能的淘宝从十几块,到几千块钱都有,
加称重控制器就可设置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B:
你说的太笼统了。称重传感器都烂大街了。传感器是配PLC还是仪表?腐蚀性液位传感器也多了去了,压变,射频导纳都行。

网友C:
确实很多啊   像称重传感器   看需要哪种精度吧    精度每增加一位   价格翻好几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