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与PLC和模拟量输出接线方式?

楼主(2018-07-16):
公司要做一台碑压设备项目,用96mt的5uPLC加4da的模拟量输出块,用来做模拟量输出和转矩输出两种方式?有大神,知道旋转编码器与PLC怎么接线的么?求指教

网友A:
编码器接PLC的高速输入点,才可以接收到编码器脉冲

网友B:
A B接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