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 PLC做从机,使用RS指令进行接收和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8-07-16):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FX2N系列PLC做从机,先初始化通讯参数,8位数据后,
执行RS指令[RS D100 K0 D150 K35]接收主机发送来的数据,
PLC接收到该数据,并判断正确后,回复一数据帧给主机,执行指令[RS D200 K7 D250 K0],
但是现在出现PLC发送给主机的数据不正确。
(1)、请问如何处理PLC程序中有两条RS指令的问题?
(2)、如果使用一条RS指令实现上面的问题,请问如何处理?
(3)、或者可以帮我写一段小程序,实现上面的功能啊。

楼主:
路过的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学习了。测试下

网友B:
看下手册,应该是要将发送数据标志位 先置位,在复位。 发送第二次,第二次之前先置位。这样就不会出错。 之前有看到类似的程序。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FX2N系列PLC做从机,先初始化通讯参数,8位数据后,
执行RS指令[RS D100 K0 D150 K35]接收主机发送来的数据,
PLC接收到该数据,并判断正确后,回复一数据帧给主机,执行指令[RS D200 K7 D250 K0],
但是现在出现PLC发送给主机的数据不正确。
(1)、请问如何处理PLC程

网友C:
PLC做从机,使用RS指令进

网友C:
:三菱PLC PLC做从机,使用RS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