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QD77MS16定位模块超过4个轴就要使用外部输入信号(上/下限信号、近点狗信号、停止信号),内置插头内针脚不够,所以我参数
Pr.80设1使用伺服放大器的外部输入信号,但是我在MR-JE-70B伺服手册里面没有看到这些信号的针脚定义啊,我看了MR-J4-70B的
有,难道是JE系列的伺服不支持的?有用过的同僚吗?望指教下,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A:
2:使用QD77MS的缓冲存储器
使用缓冲存储器是不是要占用输入模块的点位?
  • 下载积分:+1(工控小王子)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不用占用点位的,QD77MS的缓冲存储器是对应伺服里的缓冲存储器映射的,只需要定义好每个位就好了,
    怎么对应伺服里的缓冲存储器呢?望指教下

网友C(2018-08-30):
     可以使用第2种, 缺点是焊线, 再MOV U**\G**  K4M***或者批量MOV
    第3种,使用Q的输入模块, 把蝓入地址MOV到缓冲区地址
    本人正在学习中。

网友D:
    QD77MS16可以组合JE-B系列的驱动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D77MS16可以组合JE-B系列的驱动器吗?

    可以的,但要看模块板本,新的才行。

网友E:
    用輸入模塊去觸發緩存區地址,以後有問題比較好找,直接找X輸入奌就好

网友E:
    參數設定位置

网友F(2018-11-06):
    对应关系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