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如題,三菱PLC控制三軸伺服走矩陣的程序算法,我該怎麼做,有沒有大神做過相關項目的資料可以分享給我,謝謝!!

楼主:
比如:横5竖4    5层的材料,通过三轴伺服实现取放,要是用定位需要100个点,所以就想用矩阵来写,但是奈何不会啊,求大神来帮忙

网友A:
收费可以给算法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乱发广告!

网友B:
    简单的很呢

网友C:
    相对定位,x走一行,y轴间距加一,x反向再走一行,以此类推。一个平面走完,z轴上一层
    動作上可以這樣,走一個蛇形,但是程序上寫就不好寫了,不知道怎麼下手

网友D:
    其实一共就5加4加5一共14个位置,组合起来有100种罢了,你只要设计一个算法,将具体的每一个位置映射到这14个位置就行了。一种比较容易想到的是000-443对应0-99,那么就是99去整除20,商为一个坐标,余数整除5得到另外一个坐标,余数是最后一个坐标
    不太懂

网友D:
    说起来一堆,其实就两行程序,D100对应0-99,D0,D2,D3对应三个轴的位置,具体数字代表对应的具体位置
  • 下载积分:+1(1836397540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小白jjjj)
  • 下载积分:+1(迷惘青年) 哈哈,学到了,很好的算法
  • 下载积分:+1(yongboy)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mistyke) 学到了,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source08)
  • 下载积分:+1(seafar) 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一堆,其实就两行程序,D100对应0-99,D0,D2,D3对应三个轴的位置,具体数字代表对应的具体位置

    哈哈  学到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F:
    走矩阵和单轴控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一堆,其实就两行程序,D100对应0-99,D0,D2,D3对应三个轴的位置,具体数字代表对应的具体位置

    还是没有理解,能再简单阐述下吗?

网友C:
    先写一层的。以x轴方向为一行,到一个点z轴动作一下(如有需要).动作一次寄incp d100一次,点数够了y轴动一个间距,x轴反方向动,每一点动作完decp d100一次。d100等于零时y轴又动一个间距,x轴向右…

    大体框架就这样,最后加个判断,y轴是单数还是偶数,然后x y点数达到设定值后回原点或者走下一层
    通過計數來偏移走相對,到達次數后進入下一行,確實可行,試試寫寫看

网友D:
想象一个底为5乘4,高为5的一个模型,里面一共有100个位置,那么假设第一层是1-20,第二层是20-40以此类推,那么我去整除20得到高度,然后整除5得到对应的行和列数
  • 下载积分:+5(source08) 明白了,说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I:
    楼主,五、六楼就是你的要找的大神。

网友J:
    摆盘子那么简单的程序需要搞得怎么复杂?X轴取料后递加走5个点之后Y走一个点,Y走完4个点后Z走一个点,

网友K:
    两个方法。第一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1”方法,简单易懂只适合做单向的取料不能进行做既取既放。                   第二种方法是对矩阵上的每个点位进行有无料的记忆成一串数据,在调用矩阵时对这串数据进行指针搜索,然后对搜索的位置进行拆解成多少行多少列。

网友L: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M:
    嵌套循环判断

网友N:
    用X、Y轴做一移动平台,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E-1)/d的商+1= 目标列位置(m)
                                                                                                    行位置公式:(md-E)[1-2×(m/2的余数)]+d=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
                                                                                                    :(md-E)[1-2×(m/2的余数)]+1=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
    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E表示目标孔,即第几个孔;d表示总行数,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两者相除的商,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这样输入目标孔E,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Y轴位置。
    至于第几层 比较简单了,套用下5楼的方法即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O: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P(2018-09-17):
    666,这个方法好。我之前是用SCL指令来弄这个矩阵位置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一堆,其实就两行程序,D100对应0-99,D0,D2,D3对应三个轴的位置,具体数字代表对应的具体位置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想象一个底为5乘4,高为5的一个模型,里面一共有100个位置,那么假设第一层是1-20,第二层是20-40以此类推,那么我去整除20得到高度,然后整除5得到对应的行和列数

    整除5,得到對應的行和列?這邊有點不懂?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一堆,其实就两行程序,D100对应0-99,D0,D2,D3对应三个轴的位置,具体数字代表对应的具体位置

    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