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三菱PLC控制三軸伺服的矩陣程序,有沒有大神做過相關項目的資料,求分享!!!

网友A:
能不能画出时序图?
我還沒搞明白要怎麼寫程序了,時序圖提供不住來

网友B:
走矩阵和单轴定位有什么区别吗?  动作分解了看
有啊,點位太多用單軸的那程序寫的太大了,通過矩陣陣列計算不是輕鬆很多

网友C:
就是几行几列那种?类似锁螺丝的?
就是類似這種的

网友D:
不复杂吧   首先确定第一个点的定位   然后根据当前位置   按照横向纵向阵列间距计算下一个点的位置   用循环做    判断当前位置的话  用计数就可以了
以及試著開始這樣做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用变址不行吗?
偏移位置是固定的,還不至於用變址,當然最主要的一點是,我不會!不會!不會!! 對於一個剛入行不久的小白,完全不明白變址是啥

网友F:
论坛里有计算公式算坐标,忘记哪个帖子了,搜索下,公式只有两行。注意不要用变址计算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