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请问各位前辈
程式中用Timx时要触发抓取资料
但使用timx时一段时间,如5分钟总是多个1秒出来
因用Timx时程式感觉有周期问题,
时间要抓的最小单位为0.1秒作累加
若使用周期计时Task,有具体做法给小弟参考?

目前使用触摸屏的作法解决,
但以后若换了触摸屏又得研究触摸屏的使用
若PLC使用周期Task,来周期计时有具体做法?
编号及输出要如何使用
PLC目前使用CP1H或CP1E

查到周期Task编号有4与14
只是时间周期到要如何处发使用

14:重置后开始
4:不重置便开始

楼主(2018-09-17):
目前使用PLC万年历内部时钟来改善
但内部时钟最小只有秒

网友A:
如果觉得0.1秒不够精确,可以用0.01秒或0.001的定时器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之前有用0.1秒的脉波作时间累计,固定到1.0秒先归零,并持续累计秒数到想要的秒数后触发纪录,但因为程式过长,会被扫描周期影响.每隔一段时间就延递一秒作纪录,假如启动以00秒为开始,这过了几个小时就不是00秒可能跑到01~59秒之间数值.
    目前是用TIMX为计时

网友B:
    可以使用系统0.1,0.02时钟脉冲和计数器配合做成计时器。断电保持,还稳定。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使用
    1.周期中断task(CP1H似乎比较准,CP1E 每一两个小时就偏了)
    可能是程式过长问题
    OR
    2.时钟脉冲0.2S,配合万年历分秒值差异
    解决了

    目前CP1E 使用 0.2时钟脉冲,配合万年历分秒值差异(0.1S有时隔天重开机,居然飘过几秒,所以用0.2S)
    有点小浮动漂漂但可接受

    缺点是第一秒内不准
    但曲线图时间抓很长
    第一秒时间应该没会计较,
    只会看过程会不会跳得太多

网友B:
    使用0.02的系统脉冲啊,这还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0.02的系统脉冲啊,这还不够快?

    目前是卡PLC扫描周期的问题
    约5分钟出现延递1秒

    系统脉冲配合万年历连0.1s系统脉冲都偶而出现问题
    在找机会有时间
    测试看看其他方式

    使用HMI周期触发是完全没问题
    只是目前的富士不能用占存器作任意周期触发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卡PLC扫描周期的问题
    约5分钟出现延递1秒

    那你可以尝试使用高速,超高速计时器。或者使用定时中断,定时中断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