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請問大大們,
控制器是M70V, 在panel macro edit內寫了一段按鍵的事件, 但執行時都沒反應.

网友A:
楼上的大神,请教一下,CNC里面有一些外加的报警信息,是用的F报警的,能在页面显示报警内容,这个报警内容储存在哪里的,怎么去修改?我的搞PLC的,不懂CNC,CNC的PLC程序已经读出来,就是不知道报警内容怎么改写。
已回覆了, 請至我的提問.

楼主:
Dear langui,

抱歉, 我的開發系統是英文, 但你慢慢研究應該會知道如何設定.
你看圖左邊有M1MES的檔案, 先將它點選出來, 然後在Menu 的View選項內要勾選Instruction List, 之後再去撰寫你的Alarm 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 langui,

抱歉, 我的開發系統是英文, 但你慢慢研究應該會知道如何設定.
你看圖左邊有M1MES的檔案, 先將它點選出來, 然後在Menu 的View選項內要勾選Instruction List, 之後再去撰寫你的Alarm Message.

大神,我照你的方法看到了报警信息,但是这些全部是刀库的报警,没看到有F继电器报警。

楼主:
Dear langui,
依你的照片看來, 圖二中 "A" 開頭的就是 "F繼電器" 所指示的異警訊息, 以階梯圖中顯示的 "F7" 就是由外部接點 "X209" 所造成的 "主軸R-UNIT報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 langui,
依你的照片看來, 圖二中 "A" 開頭的就是 "F繼電器" 所指示的異警訊息, 以階梯圖中顯示的 "F7" 就是由外部接點 "X209" 所造成的 "主軸R-UNIT報警" .

外面在CNC上面外加了一些治具,一共有8个气缸,有5组报警,报警内容在上面那些报警内容里面找不到,不知道是存在哪里的.

楼主:
Dear langui,

可以讓5組警報的任何一個或多個發生, 再去看看是哪個 "F繼電器" 動作, 如果沒有任何 "F繼電器" 動作, 那就是以 "操作訊息" 來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在CNC上面外加了一些治具,一共有8个气缸,有5组报警,报警内容在上面那些报警内容里面找不到,不知道是存在哪里的.

如果詳細一點的話, 找出這5組警報相對應的 "F繼電器" 階梯圖, 讓我看看.

网友B(2021-11-21):
这软件 哪里能下载啊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自己赢得朋友